翔升凌志R770T 不跑码,后来莫名其妙好了

楼主(2010-12-08):
这个是JHS906-11底板的,话说这板子原来是点不亮,目测发现在C2926这个电容鼓了,这板就爱鼓这个电容。换后,试了一下,发现不跑码。诊断卡显示有复位。
经检查发现,VDDNB电压没有(这个VDDNB和CPU主供电VDD是分开的),这板用的是ISL6323电源芯片,于把VDDNB那一组两个MOS换掉,还是没有。再换ISL6323,还是一样。但是上假负载有VDDNB,上CPU就没有。怪了。于是把板扔到一边。
  下午没事了,又拿起来研究一下,结果CPU上去直接跑码了,一看VDDNB有了。真是怪事。
没相机,上不了图。

网友:
有时候修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先放一边第二天师傅问这个好了没   没好   他拿过去一上电测试怎么是好的啊

网友:
怎么会这样!今天遇到美女!

网友:
BIOS 没设置好,大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LZ  南桥 是  SB  或者  NQ  你别把人整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