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52s大花屏求助

楼主(2010-12-08):
三星 152s大花屏求助
次屏现象不接信号线 显示 无信号  小框框 来回飘动  看起来正常的样子
但是接上信号线后  满屏的 雪花 绿色 蓝色 红色的

求教各位基地前辈有见过的吗   还望指点小弟

手头没有这种屏线不能用通用版点屏  不过不插信号正常 分析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屏的型号为 ltm150xh-l01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正常,单八屏线,测下阻值也可以判断原装屏线是否好坏,插针屏线坏得较少,三星早期mcu程序问题比较多, 如:NT68F63LG,如果有烧录工具,重烧程序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来了个 三星153v 试了一下 应该是主控的问题 不是屏的问题
刷了mcu的程序 成白屏了   不插信号线 症状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刷了之后成白屏,程序版本不对,驱动板PCB什么编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白屏是屏扣着的时候 我没看清楚 刷了mcu之后还是一样的大花 程序是4fff

测试了一下屏没问题 感觉还是信号的问题   沿着 mrt芯片的下半部分 用风枪加焊了一遍  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