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西尔特580U编程器的朋友进来下

楼主(2010-12-08):
我的编程器现在刷不了IBM的密码芯片了,以前能刷的,那天连续刷了3次,在就不能写入了,读取没问题的,现在写入时报错,那位熟悉这个的朋友帮我看看那!谢谢!写别的BIOS芯片没问题,附上图一张,帮我看看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两个选项是什么功能啊,我可能点击了,郁闷啊,搞了一天了!!

网友:
急呀!!!!!!朋友们!!!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设置的问题,先不要使用Auto功能,用单独的Program和Verify功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都试过了,不行啊,可是别的BIOS芯片是正常读写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我换了个型号,我用的是24RF08的密码芯片试过了,我选器件的时候选的是tssop14的型号就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