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一下IBM T42 PWRSWITCH产生条件

楼主(2010-12-08):
手头上的一台IBM T42,有待机,不触发,测键盘开关信号PWRSWITCH信号只有0.15V,J7 19PIN到D21 1PIN是直通的。VCC5M、VCC3M、VCC1R8M、VCC1R5M、VCC1R2M、VCC3SW都有电压,D21、D22、R308没问题,PMH4、TB62501换过了。PWRSWITCH还是没出来。请教一下师傅们,PWRSWITCH的产生需要哪些条件?或者有修过这种情况的请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看有没有3V 和5V 还有1.8V  时钟信号来没有 才能开机

网友:
3V、5V、1.8V都有的,Y6 1、4PIN有波形的,会不会是DBM的问题?它工作不正常会不会引起PWRSWITCH电压输出?

网友:
南桥的问题一般不会引起 PWRSWITCH电压输出偏低  应该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A:
PWRSWITCH产生的条件如下:
1。H8能得到VCC5M和VCC3M的正常供电
2。晶振要起振
3。按下开关键后H8第20脚要经过D21得到低电平信号
4。以上条件满足后H8才从第19脚输出低电平信号-PWRSW_H8给南桥。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SWITCH产生的条件如下:
1。H8能得到VCC5M和VCC3M的正常供电
2。晶振要起振

好像PWRSWITCH的产生与H8没关系。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问题还待解决,等高手指点。实在不行就只有换DBM试下了,可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还不想这样做。

网友A:
我看了电路图发现J7 19PIN电压是VCC3SW经过R240、R163再到D22,如果你换过PMH-4,也确定D22是好的,那可以查查以上这两个电阻,

网友:
昨晚睡眠中突然想到一个终极绝招,呵呵。你不接外置电源,使用电池供电触发,如果能触发就说明你可以换南桥了,如果也不能触发那就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回复是不是没在规定时间,所以要审核。你晚上睡觉还在认真考虑问题,不久将成为笔记本维修的佼佼者,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电路图发现J7 19PIN电压是VCC3SW经过R240、R163再到D22,如果你换过PMH-4,也确定D22是好的,那可以查查 ...

谢谢你的指点,这两个电阻是好的。武汉天涯浪子郑工也提醒过我测这两个地方了,电阻换过了也是不得。

网友:
这个问题的机型我修X31时遇到过,没修好,PWRSWITCHT是待机时电压已经是低电平!我估计是H8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把这个原来应该是3.3v的拉低,楼主有没有断开H8的联系来测试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问题就在J7 19PIN到D21 1PIN这段线路之间,PCB电路板内部有轻微的短路,从D22旁边的线路断开有3.3V出来了,直接从D22 1PIN对地可以触发了,诊断卡顺利跑码通过。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忙!谢谢“武汉天涯浪子”郑工的耐心指导,谢谢haven师傅的反复指导。

网友:
VCC3M,VCC3SW都有了,肯定是-pwrswitch这一点有短路,要不电压不会那么低的

网友B:
我遇到的IBM的板子都是过孔腐蚀坏的多,经常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IBM的板子都是过孔腐蚀坏的多,经常碰到。

我遇到一台T61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