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暗屏

楼主(2010-12-08):
按理说这种机器挺好修的,思路也不难,高压,灯管,电压,休眠开关,显卡!
我说一下我的维修过程:(机器是有时暗屏,暗的时候灯管没有亮,但屏还有显示的)
1.检测高压条上的各电压,匀正常!
2.换高压条,但问题还是一样!
3.又换了一根高压条,问题依然!
3.换灯管(一般我不随便想换灯管,奇怪的是我外接了灯管测试,灯管工作一切正常)可换了后还是那样!
4.休眠开关也是好的!
5.显卡,我查了一下各信号都没有问题!
6.请大家用出出注意吧!这么简单的问题搞得那么头疼!我想换个屏测试一下了!

今天测试的时候发现H8_BRIGHT信号不稳定,亮的时候3.3V,暗屏的时候0.8V,后来在高压条上把此信号断开直接从高压条附近拉了一根3.3V,问题就此解决,亮度不能调节不影响使用了,看样子第一次没有仔细查清楚,但我也奇怪为什么外接灯管就不会出现呢?

网友:
外接试试看,是什么效果啊

网友:
哈哈,我今天修了一台,清华同方,很老的机器了.故障与你的很象哦.
偶你能亮屏,不亮屏时能看到字,测灯管,高压都是好的.但有时开机什么都看不见.
后来压住北桥(集成显卡),几乎开机都能正常.
最后加焊了北桥.装好后试了10来次了,每次都能正常.

网友(点评):
你是控制信号不正常吧,我的是正常的,屏暗的时候测供电16V开启3.3V等电压都有!

网友:
你讲的已经很全面了,除了这些真的还不知道还要查哪些了!

网友:
高压板跟灯管之间的线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应该不太可能,它开机亮,大概2秒就暗,再到登录输密码的界面又亮,过2秒又暗,接下来就一直不亮了,每次开都有规律,接触不良的话应该随时会暗屏。

网友:
主板高压条供电的一个保险(在主板屏线接口下方)容易虚汗 一般量的是好的  但是用热风枪吹下就把问题结局了

网友(点评):
谢谢,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
因为您说外接灯管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你换的灯管不行,我们这以前有一批灯管就是你这种情况   灯管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