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显示器

楼主(2010-12-08):
我今天收到一台AOC 715S的显示器,不接信号可以,接上信号屏显示一下就黑了,要在开就又显示一下又黑了,请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是驱动板,但我感觉应该是高压保护,可能是电容涨了,要不真的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高压是24v 驱动板是双32针 找个替换件排除都不好找

网友:
这种情况太多啦,肯定是高压保护啦,不是灯管的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高压保护·先飞根线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程序问题,刷

网友:
不接信号屏幕正常,说明灯管和高压板是正常滴,接上信号屏幕一闪即黑说明驱动板的问题大些:1.MCU虚焊,2.MCU性能不良,3.程序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还有就是输入接口电路的二极管短路也会造成此问题。

网友:
我改通用的高压板,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应把机子拆开检查一下电路,再传上来大家讨论,光看现象是不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