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问题,急了!!!

楼主(2010-12-08):
有一天电脑经常性蓝屏,重做系统当时还可以,但过不了多久又会蓝屏!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多谢了!!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你知道吗   蓝屏一大半是内存驱动的原因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都有可能,楼主挨个检查啊!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360检查每次都才十几分,过不一会就死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病毒作怪,重做系统时有没有全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点评):
恩,所言极是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我前两天就碰到一个!刚装上系统过一会就蓝屏,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恩,很对啊!

网友:
还是用MHDD检测下硬盘吧,看看有没有坏道,不知道楼主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卡死的情况,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了,桌面就卡在那边,而后蓝屏,如果是这样的话,多数是硬盘的故障了!

网友: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多数是声卡的问题,楼主试一下把声音驱动去掉

网友:
mhdd扫下  没坏道    全格  diskgens    重分  装系统  OK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道!换个内存试试……摸摸cpu、显卡的温度高不高!

网友:
蓝屏是个棘手的问题,要看它是什么代码,后百度一下,具体问题具具体对待了。

网友:
内存  硬盘   病毒。。。   慢慢排除把

网友:
电脑是那一代的,楼主都没讲清楚,如果你用815的板,128内存,装xp当然会蓝屏。(我是打比如),如果电脑配置比较新的机,那么蓝屏最大的原因就是内存有缺陷(就是没有完全坏),硬盘有坏道也会死机蓝屏,排除内存、硬盘后,最后检测主板。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坏道,应该是坏道过多。

网友:
建议贴全套配置上来

网友:
以后能 不能别问这么有水平的问题了 !!!!!!!

网友(2011-01-17):
重新分区做系统看看 。蓝屏大部分是内存问题。但硬盘坏道,主板坏特别是电容鼓包,电源问题也会引起蓝屏。可以逐个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安排除法,最后就是主板的桥

网友:
电脑是那一代的,楼主都没讲清楚,如果你用815的板,128内存,装xp当然会蓝屏。(我是打比如),如果电脑配置比较新的机,那么蓝屏最大的原因就是内存有缺陷(就是没有完全坏),硬盘有坏道也会死机蓝屏,排除内存、硬盘后,最后检测主板。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33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