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品牌机显卡GF 6200TC supporting 256mb ddr tv dvi pci-e显卡请老大们帮忙。。

楼主(2010-12-08):
一块品牌机显卡(新蓝)GF 6200TC supporting 256mb ddr tv dvi pci-e   codeV-T44P,小花,本人太菜,不敢下手哟,请教老大们,应该干哪个片子,感激不尽,。。。详看图片,附测试结果。。。

网友:
一共就4个显存片子,都加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楼主学些你当焊工

网友:
再不行就煮 一下!

显卡修好了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ALL是全部错误啊?不会吧?GPU 挂了吧

网友:
直接做GPU吧 应该是开焊了

网友:
把后面上边的显存加焊或换掉。

网友:
问题出在反面的显存上了,应该是上面那颗 先加焊下吧,有点没有看懂你那显卡位置的图,最好把反面2颗都加焊下。

网友:
反面的显存已经加焊,无果,求终级维修。。。。。

网友(点评):
首先你要按照显存的pdf进行测量数据通道以确定是显存损坏还是核心虚焊 确定核心虚焊的情况下:重新焊接bga、我说的可不是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一样的卡,就是一样的毛病,我加焊了4个显存,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呵呵,毛病ok了,不过最好分析下那个显存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测软件版本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我看错了,如果是A11报错,你就更换背面显存颗粒看看,我也是在前些天修这个卡,原来是无供电,更换芯片后,忘记安装散热片上机,15秒后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