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知为什么用鲁大师优化HP6520s笔记本系统键盘功能键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0-12-08):
系统已重装还是不能用

网友:
呵呵!牛人牛事给楼主碰上了!

网友:
装过装不上老是出错误

网友:
低格了再装,试试看?

网友:
下载的驱动是XP的吧 看清楚了没 偶尔着急也会出了这错 O(∩_∩)O~

网友:
软件被去掉了吧?

网友:
很正常,也很简单。把开机启动项恢复过来就可以用了
=====================================
刚才才看到你说已经重装了,这个还要安装一个快捷键的程序
http://h20566.www2.hp.com/portal/site/hpsc/template.PAGE/public/psi/swdDetails/?sp4ts.oid=3442825&spf_p.tpst=psiSwdMain&spf_p.prp_psiSwdMain=wsrp-navigationalState%3Dlang%253Dch%257Ccc%253DCN%257CprodSeriesId%253D3442824%257CprodNameId%253D3442825%257CswEnvOID%253D1093%257CswLang%253D2%257CswItem%253Dob-64317-1%257Caction%253DdriverDocument&javax.portlet.begCacheTok=com.vignette.cachetoken&javax.portlet.endCacheTok=com.vignette.cachetoken
这是XP系统的程序,你下载下来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1-03-10):
应该是鲁大师把快捷键启动项禁用了,重装系统后驱动未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