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12-08):
  今天下午修了一精英主板,故障是不复位,经查测各供电,发现是北桥供电不足!应该是1.2V,而此时只有0.7V量控制极只有1.5左右,还是先把管子换掉试试再说!结果在意料之中,不行!接着又查往电源管理芯片,这下愣了,因为此板用的电源管理是很小的那种四脚芯片!!!!手里也没有,网上查资料也没有!突然发现在输入电感处发现很大一电容鼓顶了,但是却没有造成漏电啊,觉得它的原因很小!但还是把它换下,结果是居然供电正常了,跑码了!!这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一个电容而且并没有造成拉低电位啊,怎么会换上就好了呢!!不知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

网友:
电容鼓顶就是坏了,不能滤波,输出供电不稳定~~~~

网友:
你上网查一下电容的特性你就知道啦!

网友:
是何种芯片组?

网友:
电容有滤波跟储能的作用,电容爆了电解液会干对地值会变小或漏电此时电压就会低。

网友:
不管什么,有外观先修外观.

网友:
这种情况虽说碰过无数次,也验证了以上说法,但原理却未认真分析,学习了!

网友:
电容造成的故障是千奇百怪的不可小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