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PE启动问题,加载RAMDISK映像慢!

楼主(2010-12-08):
我用U盘给别人做系统,有的机子PE启动很快,有的机子PE启动到加载RAMDISK映像时就卡在那里,得六七分钟才能有反应,弱弱的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还有PE加载都加载到内存里么?还是加载到了U盘里?希望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845之类的板子技术早,速度慢,属于先天不足
没办法的
9XX以上的板子都会快的

网友:
首先是usb接口速度问题
然后是硬件兼容性问题!和pe兼容好的 就快 !并不是机器越新越好进的就越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相比之下,用光驱装会好些吧

网友:
U盘和光驱两者结合用嘛

网友:
新机器上用u盘 还是好些的 进pe再慢也就1分以内,回复ghost镜像也就40秒左右!加起来不到2分钟  比光盘要快许多的!而且不存在不读盘的问题!

网友:
这是机子的问题!有的机子是这样的!我也常遇到!

网友:
优盘数据传输的能力,不但取决你的FLASH芯片,还有就是主控。

网友:
用u盘时间长了  就会变慢      在时间长点   就不能用了     要重做pe  这个没办法  光盘 u盘 结合用呗

网友:
不一定,我手上的富士康945跟965用U盘启动进PE加载RAMDISK映像就要2分钟左右,有些板就一闪而过,好像跟用的BIOS芯片有关。

网友:
换过pe没有  换一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