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PE从启,求助

楼主(2010-12-08):
一块杂牌775主版,进 PE从启,拔掉硬盘和所有外设也一样从启,内存换过电源换过,基本上上确定是主版问题了 ,像这样的问题的该如何去下手
硬盘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撒。。。都没拆的了。。。

网友:
前几天碰见过一台是CPU坏、你试一试

网友:
换个U试下,量下内存供电电压,电压低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cpu有问题也不一定

网友:
偶遇到2例 1个845是内存供电 1个945是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