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紫5V电压,也没绿5V电压,如何着手!

楼主(2010-12-08):
第一会修电源,不知道从呢里着手,电源没紫5V电压,也没绿5V电压,短接绿线风扇不转。电源板上的原件都没有电压,保险也好的,请各位高手指导。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有虚焊,仔细看看电路板

网友:
辅助电源先修好了再说。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部分, 脱机待机下,测试整流后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上应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ATX14脚(绿线,PS信号)应该有5V,LM339的13脚(PG)应该为0V,ATX紫色线上应该有+5V,其他各脚为0V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后,ATX绿线就为0V,PG为5V,同时ATX其他各脚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继续测量7500或494的第12脚供电脚应12V--20V的直流供电,第14脚应有从内部输出的5V,第4脚(死区,保护脚)正常时为0V,第8脚、第11脚应有1.5--2V的的驱动电压输出。哪一点电压不对,查其相关电路,即可找出故障元件。

网友:
先看300V正不正常,正常的话查辅助电源

网友:
+300V电容有0.3-0.1V左右的电压跳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辅助电源部分电路啊,你根本没有深入去检查过,叫人怎么帮你解决啊???

网友:
+300V电容有0.3-0.1V左右的电压跳动。
主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不是不想跟你说,修电源牵扯300多伏电压,会对人身造成伤害,见意楼主还是不要盲目维修了。你可以先到电源版块学习一下,再考虑独立维修。

网友:
同意9楼所说,应该有原理作为基础,不能盲目。

网友:
辅助电源好修,先把5VSB搞出来再说吧。如果不会修的话,就别乱搞了,有生命危险哦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好 查 2个大电容 是否一脚为100V以上 2个相加为300V ,目测 大电容有无鼓包漏电,在测 整流桥 1-4 2-3 电压是否正常 ,也可以用表不带电测看是否击穿 ,也可以通过保险丝判断 整流滤波是否正常, 接着 测 第一个 扇热片上的管子 看是否有击穿,接着 按(4楼的朋友测量 TL494 或LM339 -KA25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