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风枪把场管都吹劈了

楼主(2010-12-08):
   安泰信850B风枪把场管都吹劈了三条腿还是纹丝不动 温度我也调到390--410多之间了,就算吹掉也是很勉强的事 风枪是新买的,但我用SUGON850A+牌的热风枪可好使,是自我感觉的事吗?安泰信850B风枪1-8风速调节吹的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SUGON850A+热风枪风速开到头像风扇似的,都说安泰信850B还可以但怎么这么不好用呢?

网友:
风枪把管子吹坏应该很少,一般时间长了是把板子吹变形了
把风速调小些试试看

网友:
风枪太好了还是。。。。。

网友:
一般吹场管把温度跟风速调到最大特别是无锡的板。吹的时候还在围着场管转一下。

网友:
你加上点焊膏不就行了么

网友:
就是风枪不好用

网友:
加点焊膏容易吹了。

网友:
我有时侯也是加点焊膏的

网友:
大场管还是用烙铁吧。个人感觉好点

网友:
楼主不是对着一个地方死吹吧。应该转圈吹受热均匀肯定下来。我吹管子不超过360度甚至更低些。关键是要有耐心不能心急。

网友:
是不是吹的太急了,,,

网友(2011-01-07):
楼主用的多粗的风嘴啊,吹场管从来没感觉到难的,随便啥风枪,风温开的高了点,吹时就要离远点,400度吹时,杂质会被吹出火星来的

网友:
应该是吹的过程有问题,俺买不起风枪时用塑料焊枪也没吹爆过啊。

网友:
风枪底部的螺栓松开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