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拆下来的南桥是好的坏的

楼主(2010-12-08):
  以前有人发过这样问题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4842-1-2.html 也有人回答了  讲的也不错  可就是不够全面
  希望大家都来说一下不同南桥型号的测试点
有管理员说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可我都翻了几百页都没发现  搜索论坛里的就更别提了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类资料的可以帮帮忙  小弟谢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南桥的判断可能仅仅是是否击穿吧!找到南桥的供电脚和接地脚,用万用表打阻值,阻值为0或者明显小,就可以视为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仅仅是这样吗   您看下我上面发的连接  他们说的就很详细  只是只说了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不同的南桥,采取的测试点也不一样,因为它们的脚位功能不同。如果单纯的判断自己买来的桥好坏,就向您给我连接的那种测量方式,就是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点击供电脚(可以通过PDF图查,也可以通过电路板的测量,定出具体的供电脚位,然后同芯片上的脚位一一对应),如果显示“1”为内部断极性损坏,如果显示为“0”或者数值非常小,则为内部击穿或者局部有损坏。其实测量芯片好坏的设备,就是测量芯片是否断极或者击穿的。(我使用过天目96编程器测试FLASH的内置RAM就是依据以上的道理,用UP256编程器测量CPU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万用表测量的前提,必须知道脚位的功能定义。

网友(2011-01-08):
谁还有这本事???拆下来还能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