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859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2-08):
开机屏幕上显示 请将分辨率设置成1366*768 无法消除 ,过几分钟还睡眠了 想刷下程序 但是又找不到!哪位可以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先查下按键板是否起作用,再刷程序,免得白忙活

网友:
按键起作用的 就是找不到程序刷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