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新故障????

楼主(2010-12-08):
今天接一个X82S,电流跑1.26,去掉内存跑1.20。拆开机器发现有一处进水了,进水地方芯片是C383后面还有还多数字,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的,清理干净后,上电故障一样,看着像是显卡没有过,本人是新手,不敢轻易做桥,怕故障扩大,请大家点拨,谢谢。
华硕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找找都哪里有谁,哪些东西有发霉变质。c开头的那个就是电容吧。如果击穿了找个同样大小的换了就行

网友:
是个芯片,后面还有还多呢数字

网友:
这样告诉你,也是盲目的修如果是进水机一搬没那么简单,,先把进水的地方洗干净,再进烤箱烤完再说把需加焊的地方加焊下,再进行下一步维修。

网友:
测测看周围电压有否有啊 哪没有找对应的芯片

网友:
那应该是电容吧,是芯片的话是多少脚,什么样子的吗?

网友:
如果按你说的像是不过内存,在故障不明时,不要随意做桥,先把你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看看有没有腐蚀短线的,再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何是新手的话最好不要接那种进水机不好搞!!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