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招搞定烙铁头发黑,不沾锡

楼主(2010-12-08):
前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给修一主板,人家在一边等着,试板子自动开机且不走码,测各供电无发现异常,无法关机,于是换IO,风枪吹上后有点连脚,AT936拖锡,没想到烙铁头因长时间没用且开着,已烧得发黑,草草处理后开始托锡,结果令我尴尬的要命,原本我引以为豪的焊接技术今天却丝毫显现不出来,怎么托就是不行,最后搞了十几分钟才完事,还好客户没说什么,当时早已到下班时间,第二天特意拿一小片木板到店里,先把铬铁开到200度左右,然后用力在木片上磨,把黑色的东西磨掉,然后开到400度左右,上锡再次打磨,直到看出铬铁头白色的吃锡部分,这时已到第二步,接下来关键的时候到了,在旧板上找了一块拆掉桥的板子,主要是为了立用焊盘上的锡,再上些焊膏,开始拖锡,直到烙铁头发亮,OK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这一招是我学电子时老师教的,不过当时说的不完全是这样,自己做过总结,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我们的也是这样说。。。哈哈,现在不怕这了。

网友:
用刀片刮   下次多上\锡   就OK   将就啦.

网友:
这个方法前段时间试过,效果不错,不过平常的污垢用高温海绵就能清理掉吧

网友:
用铁丝球  刷锅的  就可搞定

网友:
又学习到了新知识

网友:
自从用上了好烙铁头之后, 再没发生过头子发黑的情况了。

网友:
不建议这样蹭,因为烙铁头的外层是经过处理的防止氧化的镀层,这样蹭会磨损掉镀层的。一般正常使用烙铁都应该避免在焊盘上用力摩擦,以避免使防氧化镀层脱落。烙铁头变黑不上锡。400度的温度太高了,应该降低温度才可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我是用松香加焊锡丝使劲磨亮吃上锡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用细的沙皮纸磨几下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是用烙铁头复活剂
效果好不错

网友:
用松香 或加锡  或擦擦 在那个棉布上擦擦 我懂的就这么多 千万不能用刀片 和弄塑料  切记 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毁烙铁头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
万不得已 不要使用刀片之类。

网友:
嘿嘿, 俺用刷锅用的铁球+海绵..

网友:
是个办法以前老用用了好头很少发黑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海绵上蹭两下就亮了
很严重的用极细的砂纸打磨,烙铁温度开到150~200间

网友:
烙铁头复活剂有地方买吗

网友:
这个方法早就知道了,刀片刮氧化层是最好的保养方法。

网友:
烙铁头是要经常保养

网友:
我有个烙铁,温度太高,要是一直插着,会烧到铬铁头子发红,60W的,
专门用来拆东西用的,插会就得拔掉用,一会再插,但上次打个电话忘了拔,现在头子烧黑了,上了刀子也没用啊,还有办法吗,

网友:
我都是直接在海绵上蹭两下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