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微G41的W83627DGH-A的73PIN 无高电平SB挂了吗?

楼主(2010-12-08):
此板不能触发,W83627的73PIN 待机0V,短接开机排针仍0V,67,68的有高低跳变,挑起73PIN ,仍为0v,SB坏了吗?,其他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差一下 ,条件满足的话应该是挂了

网友:
挑起73PIN ,仍为0v,
你的这个0V是73PIN测的还是接SB一端测的?

网友:
先跑线查其上拉有没问题,然后接一个3。3V到73脚看能不能开机。能开机就是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