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U盘启动问题!

楼主(2010-12-08):
  方正R621G为什么不支持U盘启动,怎么解决吗啊?谢谢各位大侠指点了!!

网友:
老本都不支持了

有的需要开启才行

网友:
机器不算老哦,楼主细心点找下BIOS里面的设置吧,应该有的~记住,要细心~

网友:
是老机子了,用其它作启动吧。

网友:
可以u盘启动,是你的u盘启动程序不支持,换个梨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是菜鸟吧!不是老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U盘启动是最好的重装系统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