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温度是怎么了?

楼主(2010-12-08):
安泰信936B的焊台,马蹄头和尖头,温度打到350~380,拆电容的时候总是化不开引脚上的锡。焊的时候也差不多,焊点上的锡都弄得跟狗屎一样坑坑洼洼的。但焊贴片的时候又好使得很,郁闷。换了个焊台还是差不多,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环境温度有关系,请大家指点。

网友:
936B的回温能力差点
还有,电容的接地脚和大面积铜皮连一起,对烙铁功率和温度要求高点

网友:
八成,是你的焊台功率不够吧,焊小东西没问题,焊大元件和大面积铜皮相连热量散失较快,焊台的功率跟不上,所以温度就上不来,达不到你设定的温度。你调的温度是设定温度,不是焊嘴的实际温度。

网友:
焊无锡的电容时大多都是这样要把温度把到最高,并在电容脚上加点锡加热久一点才能拿下来。

网友:
用调温烙铁焊接一定要根据焊接部位来确定用多高的温度,随时调整。当焊接散热面积比较大的部位,比如大的电解电容、大功率贴装晶体管等pcb敷铜面积比较大的,要调高烙铁的温度,普通贴片电阻电容再调回来,烙铁待机的时候尽量用低一点的温度,防止烧死烙铁头

网友:
焊件稍微预热一下试试

网友:
开400度  然后加旱油 谢谢

网友:
要经常焊电容,还是买个基地的高频焊台,或者是白光的942或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