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5E呛墨急救

楼主(2010-12-08):
三星R25E墨水从键盘入,量较大。键盘、硬盘、主板(U501,U505,Q524,R635,U509,R45,南桥,网卡,显卡部分或PCB,U10)损坏。
    修这块主板一波三折,尤其修到中途爆板后几乎想放弃了,过中滋味让我慢慢道来。
    到我手里墨迹已清理干净,通电冒烟,没看清在哪儿。目测U501烧掉一只脚。

吹掉U501电路板损伤不严重。

换U501 ,接恒流源,触发,立马过流保护,多烧了几秒钟,看清Q524冒烟

换掉Q524,测到与之相连的U505  ISL6227CAZ也被击穿短路。

换后,接电源。这时静态电流0.02A,触发马上到1.3A。测各电感电压L2=2.71V,L3=3.3V,L4=5V,L5=0(1.05),L6=1.25V,L7=0(1.5),L11=1.61V,CPU电压:L500=0,L501=0
L5和L7没有电压,L7是独立的一个先检查。括号内是后来测到的正常值。

测到U509(4)脚对地3欧。

换U509和R635。L7=1.21V,有电了。再来看看L5是否同样故障

呵呵,测到R45开路,没找到3.3欧的直接换2.2欧上去,L5=1.02V,L500=0.9V,电压有了。光板触发电流飚到1.8A,SB600发热严重。看来换桥就差不多了,遂报价XXX元。
等到客户回复后,我的噩梦开始了。

当时没有BGA焊机,用土炮风枪加热,风枪调到330度,在SB600附近约3平方CM发生爆板,光驱口附近小爆。
漫长的跑线开始了。

用镊子确认对应通孔点,万用表测是否开路,开路的先找一面的通孔点,找到一个点后看图纸连到哪儿,在查另一面通孔点。
最后确定飞线方案。(笨办法可以对应通孔直接连,这样不太好,飞线长,多)
  1.通孔断,到U19的AC12是硬盘灯LED504,确认是OK   不需要飞线
  2.AG7是CLKRUN,到H8(95脚断 飞线)和网卡(65脚OK)
  3.AB12好的
  4.有5V OK
  5.断,PLT3_RSTF#到U7(1),压板可通,还是飞线,提高可靠性。
(桥脚编号在附件里查)

换新桥SB600,触发显示,交货。(一电脑公司接货转给维修公司,再转给我,没测主板其它功能)

第二天又找我来了。
用几分钟后液晶屏闪烁,外接正常;设备管理器中无网卡;开始有声音现在无声音了。

先修简单的,换网卡试试,无铅的加满焊锡熔点降低轻松吹下。换OK

去掉Q29(静音)无效
U9(5)=0.05V,确认线路到南桥,正常
U9(25)=1.84V,去掉25脚=2.32V,去掉38脚=2.34V,去掉U9=2.35V
摸U10很烫,去C223无效,也无短路
判断U10自身损坏,去掉,接R313。声音OK

VDC_INV=19V,LCD_VDD3V=3.3V,P3.3V都正常
J1(4)正常时3.3V,故障时1.3-2.7V
U508(2)波动
去掉R604,U508(2,5)接通
显示ok
至此全部维修完毕,这台机器已经10个月过去了,声卡和显卡的改线路证明也是可以的,客户也没有不良反应。
维修中发生意外难免,减少这种事故应按工序来。换桥前烤板,升级维修设备必不可少啊。
维修中用到的资料:

网友:
楼主不厚道钓胃口。

网友:
没看清就再通电 。看清为止

网友:
晕,看了一半,楼主速度发上来,爆板的照片一定要清晰才行啊。强悍的人啊,爆板维修我喜欢看,

网友:
我都是第三家接手的了,不通电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