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SC5597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0-12-08):
请问2SC5597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直接替换?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东芝的2SC5144。以下是二个管子的参数对比。

貌似2SC5144的极限电流还稍大一些。

从开关速度来看,5144还是比5597差了些。
只能是试一试了。若是用在高清CRT电视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谢谢!C5422 如何呢?

网友:
用C5144代用我认为可以。

网友:
2SC5422的参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