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TPS51120到底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12-08):
今天接一HPV300电脑  不开机拆出来一看居然没找到3/5V供电芯片。其他的芯片我都找到了,就是没有3/5v芯片。请高人指点。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51120 在V3000主板上是产生3 5V 的  拜托提问前先搜索一下吧  问题问的也太弱了!

网友:
下载个pdf看一看呀

网友:
51120就是3V,5V产生的IC

网友(2011-04-12):
是 产生3v5v 的芯片。。这种问题不用发贴问的。。论坛搜索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

cxkjjlb -6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5-27):
呵呵。。我也是新手   找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产生3v 5v

网友:
是系统供电芯片 3V5V的

网友:
待机3.5V。这个下个PDF就什么都清楚

网友:
不错。学习了。。。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是学习中

cxkjjlb -6 严禁灌水

网友:
既然没找到想也应该想的到就是它啦

网友:
电源芯片,开机后才工作的

网友(2011-06-29):
学   习   中。。。。。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它是系统供电芯片,它与那个51020是属同类,51020是常见的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学习了,谢谢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哥们。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10-17):
学习了,谢谢...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一下,好多指点的

cxkjjlb -6 严禁灌水

网友:
是几Pin的?

网友(2012-03-03):
我有一台dell 1400 集成的机器,待机0.01,没有开关电压,也没有3.3 5v,我想问一下,在待机的情况下有没有3.3  5v 啊???????????、

网友(2012-08-15):
MAX8743和TPS51120什么作用,待机3.5V和系统供电一样吗

网友(2012-11-13):
学习中,近情期待小白白变老鸟

网友(2013-07-07):
为什么我的v3000没有这个芯片,我另外一台机器dell 1525的这个芯片坏了,刚刚想找这个芯片更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