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705B充电芯片PDF图

楼主(2010-12-08):
求;1705B充电芯片PDF图
芯片

网友:
你的芯片的完整型号是什么,1705b也太简单了

网友:
是啊芯片就这型号:我买这芯片也是报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我有一个这料板但是用的料件不一样,料件大小也不同的走线这一块都有区别的.所以想找个FDF图看看.这个型号用的太少了.我手上也有好多华硕料板但上面都不一样的.而且同型号料板,这块设计用的型号都不一样,厂家真是的.

网友:
不过客户用的是:F81SE MAIN BOARD REV:2.2 而我手上的料板是2.0可能型号一样但版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