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08):
型号:DELL M1210
芯片组:82801GBM+945PM
故障:接开机键电流0.01,几秒后掉电。
  来基地取经有一段日子了,一直都是潜水修练当中,今天也和在大家一起分亨一例维修经验。
  接机报价后开始拆机检修。接上电流表,接开机键,电流上到0.01,后几秒掉电,看来是哪里不良保护了。掉电后还可以继续触发。就用表测量了掉电前出了什么电压,打开图纸对照量出3.3V_SUS,5V_SUS,1.8_SUS。 看来是RUN电压没有出来。那就查IO的95PIN,果然RUN_ON为低电平。 看来IO没有满足条件。所以没发出RUN信号导至掉电。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S3状态下是没有出RUN电压的。在查IO的98脚SIO_SLP_S3#为低电平。 这个信号是南桥收到I0的开启号,才发出的。如果高电平就IO就会送出RUN_ON信号。在量IO收有接到开机键送来的高低电平,可南桥没有送出信号来拉高SIO_SLP_S3#,....现在就三个可能1.IO坏拉低了这个信号。2.南桥坏没有送出信号。3.有断线。对地打阻值正常,看来没有断线。现在就剩二个可能了,手上也没有这个IO,新的南桥有,所以就直接换南桥了。换后接开机电流直上,接屏亮机。呵测了一会儿,没问题就通知取机了。

附上DELL M1210图纸,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不错  我也修过是 南桥问题    ICH7的

网友:
LZ南桥的工作条件都不查,怎么就知道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可能 是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