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不工作咋办啊!

楼主(2010-12-08):
前几天修了一机器加电一看不过显卡重做BGA后还是不过显卡然后又换了一新显卡上去还是不过显卡,测屏线接口也没3.3v   小生觉的是显卡没工作  但是查供电一切都正常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的主供电   显存供电   一些REF电压  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的主供电怎么查呀还有就是显存的    我只是查了个电感的电压。

网友:
觉得应该是显卡工作条件不正常,实在不行刷下BIOS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