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开机有个锁的图标!!!

楼主(2010-12-08):
IBM R52开机有个锁的图标,旁便有个象显示器的图标不知道怎么修。记得旁边如果是圆柱型的图标,换个24开头的8只脚IC就行。这个还是第一次碰到,修过这样问题的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圆柱形的是硬盘锁吧 。换个24开头的IC就好了?

网友:
查了资料好像是要换IO芯片PC8394T-VJG,怎么也没人理我,知道的朋友帮确定下。

网友:
无边思绪
的帖子
圆柱型的是硬盘锁,换24开头的IC我换过几次都OK,只是象显示器的图标没修过。希望修过的朋友说说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超级密码呢,得用专门工具解的,我修过一个T43,开机就是这样的图标,用BIOS解密工具解的!网上有卖此工具的!800元,可以解T43之后的IBM 联想机器的出现的密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