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台优派的20寸不亮机的

楼主(2010-12-08):
今天修优派20寸不亮机故障,插电电源指示灯闪,屏不亮,测电压不稳,为了区分是高压还是电源部分,我就断开了高夺电路,指示灯不闪了,证明是高压上有短路,测高压上的电容不短路,测高压上的N沟道场管有一个短路,型号是40T03,在板上找到一个60N03换上好了,客户急着要拿走,拔电装好,客户就拿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客户打电话说:又不亮了,机子又到手里了,打开机器还是测高压上的两个N沟道 的管子,一测 还是刚换上的管子又穿了,翻开两箱子的破烂找到了同型号的40T03换上,换掉电容,上电测试一直到下班也没有故障出现。总结:有芯片损坏或元件损坏,是由外因引起的!只有找到影响它的元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好了不说了, 睡觉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驱动MOS管代用后,工作十几分钟,如果不是很汤手,就基本可
用,如果汤手,说明不行,得重新找原因

网友:
换MOS管要同型号的 N对N  P对P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如果汤手肯定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一般微热的情况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