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堆屎!

楼主(2010-12-09):
接到一个华硕F5M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0.8左右。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问题解决。

但进入系统后,其他正常,发现无线网卡搜索不到信号。键盘上提示FN+F12开启无线。结果组合键按了之后没反应。问题依旧.

为了这个无线的问题,充昨天托到今天没有收到钱。机器还躺在店里。刚才其他的事忙完了,闲下来接着弄这个机器。怀疑是IO虚焊导致无线开关不能起作用。结果加焊无果。

百思不得其解啊。。。。。猛的一侧头,妈的发现笔记本侧边还有一个手动的无线开关调节在0FF上面!!!!!!

我要疯了,修了两天,居然没看到这个要死的开关。。。。。。。

希望大家以后以我为戒。

网友(点评):
标题不好。另,这个常碰到,就是如何说来着,一不留神。

网友(点评):
这个 唉 不好说楼主了 不细心 活该 名字写的不错 呵呵

网友(点评):
lz 也太粗心了。。。

网友(点评):
你的帖子名还蛮适合你的诶!

网友(点评):
有时就是这样。 头晕时候就他它撂一边。一会再搞,说不定就发现在问题了。

网友(点评):
看来LZ 是郁闷的不行!~

网友(点评):
学习了,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大有人在!

网友:
哈哈,这个还真的彻底无语了,我修这类机器,首先就是查这个玩意,楼主真的太大呼了。

网友:
这种情况都有的,你也不能把自己比喻成一坨屎,可以比喻成牛粪什么的也行啊

网友(点评):
你好委婉!!!

网友(点评):
牛粪难到就不是屎了?

网友:
大意啊!呵呵,不过对楼主来说也是个经验。

网友:
要我说,不懂的就是不懂,经历就是宝贵的,你没必要低估自己

网友:
引以为戒,要是我发表这个贴子,估计也会用这个标题,楼主确实太大意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大意啦,又学到经验了

网友:
楼主你太马大哈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有些时候人不都 是这样么

网友:
粗心每个人都有点的,楼主也不必把自己比喻成。。。吧

网友:
还好后来没焊出其他为题。

网友:
楼主的比喻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细心在细心不然会走很多绕路

网友:
大意一下就把自己比喻成屎那要是像我这样没技术的那因该算什么?

网友:
楼主 你简直是神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多要看看机器。还有联想有些机器就算开关开了,组合键也按了,无线也打不开的。需要安装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看来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人都犯过的 楼主不用太自责 能分享已经不错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粗心了

网友:
以后细心点就是了,也用不着这样损自己

网友:
我碰到过2次。不过是无线开关安装的时候没和主板上的小开关卡到位。害我装好了又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哈哈

网友:
这种事我也碰到过,又是开关很隐蔽的

网友:
您老这问题   我也遇到了   后来客户说一般不用无线就直接拿走了     但是回忆无线开关好像不大噶 当时是开了的

网友:
大意,没事,吃一堑,多一智

网友:
下次不就注意了吗

网友:
LZ失误了。。。

网友:
如果把机器搞坏了可以用屎来形容

网友:
修声音 无线的时候要看看开关是否打开

网友:
无线不能用,首先就要想到开关啊

网友:
LZ,这叫吃一欠,长一智。已有你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哈哈!这就是不细心引起的了!

网友:
我晕,如果是我遇到这个问题,首先肯定不会往芯片级方向想,看来有时候做芯片级维修的思路会太极端了点,动不动就怀疑那个芯片坏了,那个电路出问题了,也不先看看是否是软件或者是哪里设置问题。就像有一次我做一台华擎主板的机器,故障是音频接口插紧只有一边耳机有声音,插一半两边都有声音,当时一看这故障以为是典型的主板故障,结果华擎客服说主板没问题,换个6.0版的音频驱动(具体是几忘了)就可以解决,我试一下果然如此,所以说很多看上去像是硬件故障的现象,其实也不可排除是软件或设置问题,维修要先从最基本的来入手,不要一开始就怀疑是电路坏了,开始拆机换IO,到头来瞎忙一通

网友:
维修以后要多细心啊,少走点弯路,客户也不耽误

网友:
     把拆机的东西都放一个盒子内,  特小的就和螺丝放一起。  这样基本不会遗漏东西的,  安装的时候漏些小元件正常了,  也没必要把自己比喻成那个,  我觉得要比喻的话还是叫  推屎壳郎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不仔细也很难发现的..哈哈.

网友:
太不细心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啊啊哈看了你的帖子 我 很 开心 哈哈哈哈

网友:
做事要细心点啊LZ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原谅、哈哈、、、

网友:
简单复杂化!不够细心

网友:
不是一样,昨天也关了一台联想的鼠标,还搞了一个多小时,F8把鼠标关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么是开关,要么是热键驱动

网友: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
这需要细心和经验。上次有个触摸板不能用,看组合键没效果,果断的拆了,结果一切正常。后来反过来想,才发现是BIOS里关了

网友:
楼主大意了,我也干过这种磋事

网友:
粗心乃失败之母!!!!!!!!!!!!!

网友:
往往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却找了一两天,,这说明什么啊,。。你拆机的时候不够细心啊。。。

网友:
如果是的话,肯定也会出这样的错误,惭愧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的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主的观点,鉴定完毕 符合标题!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这样错误也有哈哈。。

网友:
挺正常的,楼主不要自责

网友:
今天把一BIOS里的网卡禁用了,弄半天猛然想起来我禁用了。
以前,也是这个开关,害我把机器的驱动上上下下了不知道多少。
这玩意儿,就是个教训,经验!!!

网友:
就像被驴踢了一脚这样的悲哀!

网友:
细心,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有时候我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化了,简单点去想!有次朋友接一机器,开机丢文件,加焊南北桥显卡故障一样,我看了看说内存问题,他半信不信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啊问题简单不小心变成复杂了,好在你看到那该死的开关不然那个本本不知你能弄到怎样啊。辛苦了

网友:
粗心犯错的事常有,楼主也不要如此自残哟,少修一台机没什么,论坛可不能少了一个兄弟多一堆XX,呵可。

网友:
无线开关其实挺重要的。有时候接受不到信号是天线的问题。一般能认到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错 有过这样经历

网友:
有些本子不是官方驱动 无线网卡就是上不鸟网 一个驱动竟然浪费了我3个钟时间

网友:
这些类似的问题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都喷到过

网友:
此贴已阅,默记楼主是一堆屎

网友:
其实我是一个维修员!

网友:
厂家设计有问题,不是你的错。嘎嘎~~~

网友:
我是冲标题来的。
粗心时常有
我昨天还掉了一把伞了。本来是没有这个事发生的。
借鉴了
看得出楼主是个 直爽的人

网友:
我下次也要注意,我也很粗心。

网友:
修笔记本要细心的

网友:
这也太粗心了。不过搞维修经常会有这种事了

网友:
一样一样 上次修了个无音的 修了2天 最后发下我XXX外壳上调节声音大小调到最低了!我那个泪流满面啊

网友:
要引以为戒,昨天我顺手补了个胎,硬是折腾了2个钟头才上上去,最后完了才知道要周圈拍好就可以了,

网友:
人总会犯错不是么

网友:
细节问题很重要

网友:
你那个就是无线网开关啊

网友:
有时候不要一下子就扎在上面咯,要先放放,等等问题就有头绪咯。。嘎嘎

网友:
楼主太粗心,比喻不贴切。

网友:
不错!一般高人都有自嘲情结。其实就是胜利后的喜悦。

网友:
哈哈,曾经也尴尬过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事情了。。TCL K40的本本。。以前没用无线。现在改成无线发现怎么也找不到无线网络。按组合键没反应。后来还做了系统。最后发现前面有一个开关。。。要是昨天看了这个贴子。今天 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网友:
很正常的事情啊。怎么就一坨屎了。。

网友:
要是客户来修的就是检测不到无线网这问题,楼主这样修肯定能收到高价的,哈哈,要是你一开始就查出开关问题你一分钱也收不到,实在是高,哈哈

网友:
呵呵关羽大意失荆州就是这样
不过你还好点
到底问题找到了啥,不够细心而已

网友:
其实 做维修的心细点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哈哈,不过能发现问题并去解决了就是收获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没声音。装了几次系统,声卡,都没声,搞了一天,最后旁边有个开关没开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自己也试过没看到那开关。搞了一天,,后来还是同事说了才知的,,你都比我好了,还是自己发现的。

网友:
我手边一台山寨上网本,也是无线打不开,所有键都按完了,还是打不开,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也没发现物理打开的开关,硬件检测驱动都正常...就是那个无线指示灯不亮,郁闷.估计键盘可能有问题,之前为开机不正常,换南桥ok了,郁闷,反正跟用户说了....等着来取机...

网友:
呵呵 这个就是经验
楼主不要灰心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东芝,的也有。。上次我也遇过。修上网本修多,(上网本都是FN+。。)

网友:
这次遇到了    下次没声音,没蓝牙的就知道找开关了吧

网友:
现在一些机器上有手动的硬开关,这个要先注意

网友:
标题好吓人....

网友:
啊一坨屎发得这么火  改天发一把尿会不会生意也这么好啊

网友:
哈哈 。楼主真的有 点过失啊

网友:
现在能说实话的人不多了

开玩笑,勿介

网友:
谁都有大意的时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没必要过于自责,下次注意就是了,引以为戒吧

网友:
我发现技术好的人也挺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呵呵

网友:
有前途的人

网友:
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维修时就是这样

网友:
哈哈,真逗,,其实也怪那个键盘了,明明有开关还要标着,无线的开关,我发现在有很多的本子,上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意思,这是经验呀!

网友:
这个标题搞笑,有点夸张

网友:
你都可以加焊显卡了  都称自己是那个什么   那我这样的做BGA还得找别人代做的 该叫啥了?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无线怎么也不好使   后来一看在下面有个开关   晕啊

网友:
一个人的思路总是受情绪的影响。你烦了所以你没静下心来先想想有的电脑是有无线开关的啊。这种事发生一次保证你永远不会再犯这个错了,也是个好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细心点了

网友:
这现象我又有遇到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