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71GX显示器色彩严重失真

楼主(2010-12-09):
一台明基FP71GX对彩色的表现很差,颜色比较浅的文字也无法分辨,是否要换驱动板呢,驱动板是48.L1J01.A20

网友:
先刷个程序

网友:
能排除是屏本身的问题吗?   如果能那直接换版吧

网友:
先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先测试下屏的好坏,再确定是哪的事,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手上啥都没有,屏线没问题,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就直接买个换了,不过这板挺贵的TB要65,还是拆机的

网友:
  逻辑笔检查:对重点怀疑的IC输入、输出、控制极各端检查信号有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