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的零部件有规律的吗?

楼主(2010-12-09):
请问主板上的零部件在
上标注有规律的吗?有时侯找一个电阻,mos管,需要整个主板去找,很多的时侯都可以看到Q7、Q8或者其它两个序号一样,但是却相离的很远.请问这个标注在主板上有规律的吗?
主板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只是每个品牌的共电线路不一样,所以主板是的部件排序也会不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就近布线,无器件当然也会在附近(大多)。具体在哪个位置,你可以路路线路试一下。

网友:
一般正规的品牌厂商做的规律性比较强,而杂牌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q的标注的部件,是先把三极管排序完了,然后在排序mos管呢?还是它们交互进行排列?如果交互进行排序,是按供电时序的先后排列的吗?谢谢

网友:
主板按供电时序的先后排列不好排吧,有好多供电是同时开始的。而且这个不知有什么国标或国际标准没,要是没有就是各个厂家有各个厂家的做法。

网友:
一般类型相同,序号相近的元器件多在一条线路上。

网友:
大部分是分区 比如内存相关的电容以 C3开头 ,CPU部分的以C6开头 这个每一部分的以不同的开头数字来标。元件的分布主要是看厂家排板。

网友:
这个东西 修的多了 经验就来了
你可以拿一块有图纸的板子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