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通病总汇

楼主(2010-12-09):
这资料很全面的里面有通病还有培训的资料额

网友:
传个图来看一下,什么机型的。

网友:
大体介绍一下看你那个资料、

网友:
对``大体什么内容的``我以前下过个这种通病了``别重复了浪费分啊```

网友:
IBM笔记本的通病总汇
笔记本专题 2010-04-30 10:34:00 阅读49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T30
        IBM T30 66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闪亮。屏幕无任何显示,而且有报警声。外接显示 器无任何反应,说明电脑本身无法开机。拆机检查CPU加电后是否有温度。如果有,说明CPU工作正常。接下来检查内存插接是否良好,把内存从原来的插槽更换到另一插槽,装好后开机,故障排除。此类故障多为内存和内存插槽损坏。

R32
        IBM R32开机正常,在使用时移动机器就会花屏而且整个屏幕泛白,并死机。拆机检测发现 ,数据线和主板的连接插槽虚焊,因而移动机器时容易造成短路。将其补焊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也较为多见,花屏是因为接触不良而造成的,短路会造成死机。

T23        IBM T23串口无法使用,在系统属性里找不到串口的硬件设备。拆机检测后,怀疑串口控制 芯片MAX3243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此类故障较为多见。
T40

一台IBMT40的板,不触发,没有3V、5V。
1、首先量3V、5V的电感反向阻值,用二极管档打正反向阻值。正向阻值3V:110左右,反向阻值3V:560左右,正向阻值5V:75多,反向阻值70多(低于700以下不正常)此5V肯定有对地短路(正常为1K多,越大越好)
2、 断开5V的3个限流保护电阻,取掉的目的是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实际上此板为后级有短路.
3、5V到了哪些地方,则拆那些元件,(还可以用电击法)
T40的板的5V到了1845的19、25脚产生自举升压,拆掉一个1845后,阻值升起来了。
1845和1631的区别:1631内部有一个LDO能产生5V,可用于自举升压。1845就要借用外部的5V产生自举升压。

T30        一台T30板(T30的板没有1.5V,直接用1.8V代表) 不触发,待机电流0.3A,PMH4、H8拖焊,能触发,上CPU、内存,但没有跑完内存就掉电,换了一个H8还是掉电,考虑到外围元件有无被拖掉,找到一个外围电阻掉了,补上,还是掉电,于是换了原来的H8,上电,OK。结论: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晶振旁的电容或RC振荡旁的电阻电容,会引起许多古怪的问题,没核心,没3V、5V等其它不可思议的问题。
        T2X系列机型由于出厂时间比较早,因此常见的问题大都是屏幕非常非常暗,但其他运行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比较常见.
导致原因一:高压板
更换高压板,很简单,如果是改装的高压板价格在150左右,如果是原装的高压板价格在220左右(改装的高压板,硬盘光驱电池等指示灯一般就没有用了,因为改装的只提供了高压,而指示灯线路部分不能通用.)修后质保一般是三个月.
导致原因二:背光灯管老化,更换起来比较麻烦,虽然对于维修者来说,从摔碎废屏上拆个背光灯管是0成本,但是更换起来相对比较麻烦点,说白了就是个工钱,一般更换价格为:200元左右,一般修后质保为三个月.
到目前为止,T2X见的最多的就是以上一个通病故障!其他故障不一一列举!
T30
通病,那就是内存插槽有一个一般用一年半年就不能用了,一般情况下都是下面的槽不能用,有的时候反复插几次就又能用了.
解决方法:
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重新把下面焊一遍即可.一般情况下虚焊不容易肉眼看出来,因为接角太密集了,都重新焊一遍就可以了.如果技术好不用把主板拆下来焊,打开内存盖子直接焊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要用尖头的恒温烙铁.或者风枪,如果没有设备可以找个维修点让他们帮你焊一遍.
X31

IBM X31不加电故障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后.显示黑屏,风扇转,指示灯正常.
故障分析:
风扇运转正常,说明CPU单元电路工作正常.
检修过程:
实测北桥无工作电压。
该单元电路不工作的原因有:
一、外部MOS管异常
二、电源芯片MAX1845损坏。
三、北桥短路
实测16V供电正常,11和12的高电平指令正常,外部两个低端管G
极仍为保护5V,更换Q45,Q46后机器正常.

T30
        T30主板待机0.7,应该是有轻微短路,发现显卡短路,拆掉后还是一样,去南桥之后待机还是这样 H8,PMH,TB6808F也换过,1632供电正常,有3.3V 5N输出,3V 5V管换就好
T40

        IBM T40 点不亮
T40点不亮 挡4R48 这个问题,是T40的通病了,显卡出问题了.
又修好一台NEC E660不开机和昨天的那台E668一样,这台P4的NEC,还是电容问题,在换了10个电容后,可以开机,但是还不跑CPU,查到CPU没有供电,原来给CPU供电电路上有一个7A的保险断路,换之,OK!!
T41P        IBM T41P开机掉电
今天接了一台IBM T41P开机以后只要一碰下面的掌托就会黑 ,之后,有的时候开机不亮,测试卡00,有的时候跑49,把 CPU风扇螺丝打紧或者换过.
R40E

R40E 暗屏问题.最近修到两台R40E,一台暗屏,按下睡眠开关,灯管闪下,另一台摇动屏幕就不稳定,
第一台问题出在高压板上,本来想直接给客户换个高压板,但是手上刚好没那个高压板,无意中发现一个换的神州上的高压板上的线圈差不多的,就试着换上去,结果机器亮起来了。
第二台问题出在屏线上,因为摇晃屏,会不稳定,估计是屏线断了,拿下高压板时,用力一拉,结果把屏线和高压板的接口给拉下来了,重新焊回去,一开机,稳定了。就这样不用成本搞定,那个R40E的屏线和高压板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
笔记本光修通病没啥意思

网友:
可惜下载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