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945GCM-S2C主板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0-12-09):
技嘉 GA-945GCM-S2C主板无CPU核心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电压正常

网友:
------------查PWM6312的工作条件啊,那个2R2的电阻多量量。EN,信号,VID,VCC。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先修供电,时钟,复位 PG 要供电正常 才有的,
CPU供电无,另外桥,内存,VTT,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你写的故障,CPU无主供电,还有PG吗?另外时钟,复位你都从哪侧到的??

网友:
桥,内存,VTT,供电都正常

网友:
CPU核心电压只有0.18V

网友:
看看供电电路的元件有无损坏,如果没有,查查PM芯片。如果排除芯片。可能是虚焊造成,可以手压北桥看看那

网友:
你复位和PG是哪量出来的啊?PG和复位是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才有的

网友:
就从cpu供电芯片入手看看是芯片损坏还是虚焊

网友:
给你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主供电有问题,就查主供电先吗

网友:
测上下管G极的对地值和电压,值报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
技嘉的图纸密码,==,我看一下,是这个吧,密码 rmad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