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机自动换台音量自动增加

楼主(2010-12-09):
如题,开机自动换台音量自动增加(音量一直增加到100还显示菜单),是按键问题还驱动板问题啊.怎么判断(怎么根据现象判断,代换就别说了)?

网友:
按键坏了吧  !换按键

网友:
怎么判断的啊?

网友: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这台机表现为开机自动换台或音量一直加,不会减,能遥控.

网友:
测量下按键上的电压,如果是低就是按键或者与之相连的电容,如果是高,可能就是驱动了.

网友:
把按键板子拔掉 看看 还增加不增加

网友:
这种多半都是按键问题

网友:
按键电压一般是3.3V或5V如果有明显的差别,就是按键漏电,直接换掉就可以了,不过驱动板也会造成这种原因.

网友:
一开机就把按键板扒掉,如果不显示音量增加和显示菜单,就是按键的问题。如果显示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按键扒了试试   应该是按键漏电了

网友:
恩应该是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要接按键,看下还加不加不加那么就是按键问题,如果还加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拔掉按键的插头就区别出来了,大部分情况都是按键漏电。

网友:
按键全换才会OK.

网友:
我前几天弄一个显示器,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按键板的按键问题,和楼上说的,拆开机台开机后把按键板拔掉,如果菜单不弹出调整就是按键板问题,否则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3。3或5伏的漏电是很少见的,大部分都是按键坏。

网友:
1、按键板 2、24程序也会导致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