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2升压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求助:有台方正T5800电源使用的是MAX1632,最近有个怪问题,冷机MAX1632不发出3.3V和5V,用电烙铁焊一下C30和C29这两个升压电容,再插电就有3.3V和5V输出,就一切正常,冷机了又不行了,换过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电源芯片,还是一样,真是郁闷了,MAX1632供电芯片VBA供电正常,VL有5V也正常,不工作时升压电容C30一端只有4.5V左右 ,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有8V左右,也就是只要有升压就能开机,请各位高手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别的元件不稳定吧

网友:
是不是芯片 本身的问题

网友:
原来电容还会出现这种故障的啊!

林夕1 -5

网友:
1632换过吗,可能是他性能不良了

网友:
这个升压只有在有3。3   5V 之后,才会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