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09):
台式机黑屏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啊,是开机就黑啊,还是进系统黑啊???显卡驱动问题啊

网友:
开机就黑屏,

网友:
呵呵。这样的话,因该是机箱内问题吧,如果你有条件,先详细检查,代换确定一下

网友:
顶楼上的,,,,,用代换法。。。或者用诊断卡来判断

网友:
先查电源   CPC供电   内存条   换一个显屏试一试    在看显卡

网友:
先看你显示器是不是好的   ,换个显示器试试 如果还黑屏那就修主机吧

网友:
鄙视发这种问题的  自己一点脑子都不用,自己修过没啊?

网友(点评):
嗯,大哥说的即是,这种容易解决的问题,自己不想,拿到论坛里浪费大家时间,与其问别人,不如自己好好琢磨。。

网友:
显示器要是好的就用检测卡检查主机里面 没条件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 -!  这种问题还要传到论坛上撒?··

网友:
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得先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

网友:
请讲的清楚些     主机擦一下内存   擦一下显卡  金手指试试

网友:
如果显示器没有问题的话,大概内存有问题占多数。

网友:
自己先检查下,还不行的话,在发表问题也不迟呢,你问的问题用鸡毛算皮来形容,呵呵,怪不得别人在说你呢?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如果不行,换个显卡,故障不就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