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不开机IBM T60

楼主(2010-12-09):
故障现象:主板开机跑FF
维修过程:先看一下主板是否有修过,或者是有发霉等状况!
通电量各大电感的电压的正常,用示波器打时钟的波形也正常。说明这也快的没问题!
量南桥复位PCI-RSTPLT-RST的是3.3V正常。量CPU-
RST
只有0.4V(正常也该为1.05V。)说明北桥工作不正常。现在找到了问题点,对症下药。打北桥供电的电感的波形正常(这里说明一下,有电压不代表波形也正常)。量一下北桥和南桥的通信总线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本来打算打个北桥试一下,打之前,找一块同样的板对比一下看是否有缺件或者是撞件,仔细一看,还真有个电阻缺件,换一个电阻上去,开机测试,跑9C。开机OK!

网友:
不是直接客户的吧?直接客户的很少有撞掉东西的,摔过的机器也不可能就掉一个电阻

网友:
有图纸加上有同样的板子做对比再有好的技术,修东西应该很快的~

网友:
够仔细,胆大心细

网友:
最好能说一下电阻的编号,这样才好分析,有pcirst到北桥,北桥发不出cpurst,在外围工作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南桥坏的可能更大!

网友(2011-04-19):
有好板子对比着修就是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