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开机慢

楼主(2010-12-09):
机器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修网卡的,网卡修过之后开机就死慢,每次进系统到滚动条那里就三四分中才能进,装系统也慢。关机也慢,每次关机,电流从1.3A掉到0.64A就不动了,过上三分钟之后跳到1.4A就关机了

网友:
感觉是南桥问题。

网友:
对,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换网卡的时候有连锡的

网友:
南桥是IBM的已经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不可能连锡的,

网友:
那硬盘或者系统呢?

网友:
更换EC故障排除IT8502E

网友:
这种现象跟EC也有关,楼主厉害啊

网友:
看来什么故障都不是绝对性的, 居然是EC坏了

网友(2011-01-08):
今遇同样进XP滚动条非常慢的,更换EC无果!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