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开机保护

楼主(2010-12-09):
昨天接到台ASUS的M2400 先是不通电。电源座松了。。本以为修好后就OK。哪知道。通电后开机就保护。。请有遇到的朋友说下从哪里下手。。。现在CPU附近好多电容都是短起的。。可以不一个一个的取吗??有遇到的朋友说下哪里有容易坏的地方,谢谢啊。。
cpu

网友:
哎呀,有待机电流吗,开机电流到哪才保护的

网友:
按你的说法好象是待机都正常,只是按开关启动立刻掉电。先从隔离保护查起吧,如果隔离正常的话 就从3 5伏的后继电路查。肯定有部分短路掉电的。如果隔离正常 你可以从 3 5伏后继加电测试。

网友:
有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可以充电,,保护隔离正常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CPU供电部分出了问题最好是一起换了.芯片MOS管还有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正在找零件,,换

网友:
把CPU旁边的大电容翘起来测

网友:
我晕。。找了半天,,是USB供电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