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nv9200gs显卡花屏

楼主(2010-12-09):
#开机显示logo过程中背景显示的是红色,

#打开网页背景是蓝色,使用截图工具截取的图片却是正常的!!(即截出的图片没有蓝色)

#设备管理器中显卡驱动正常,

#用一段时间后突然清晰起来,变的完全正常了!!晕

#nv9200gs显卡 led屏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发的图片没看出问题来啊,是不是眼花??

网友A:
发红的话一般是灯管老化了,你接外显看一下,看是不是还发红,如果还发红,那就是灯管老化了,直接换掉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红的话一般是灯管老化了,你接外显看一下,看是不是还发红,如果还发红,那就是灯管老化了,直接换掉灯管就可以 ...

红色和蓝色是主调,但是截图看不到的

这就是上面的没有看见的主要原因

网友:
现在突然又变好了,显示清晰了,,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