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不能上网。搞了好几天都还不行

楼主(2010-12-09):
最近不知道我自己的机怎么的?能上QQ,但不能上网。用360杀过毒。没有毒。也改过DNS。IP。还重装过系统,也重新装过浏览器。还是不行。。最奇怪的就是。一般是早上不行。到了中午又可以上网了。这几天都是这样。。。。我的是在局域的。。。请各位帮帮忙啦?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局域网的其他电脑有病毒啊..重新设置路由试试..

网友(点评):
下面的加3分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网络做了手脚,不是你机子的问题,所以你重么弄也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重新设置路由器看看

网友: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障。。弄过很多。。你到网上搜一下。。。有个叫能上QQ不能上网的工具。。很简单 重启下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用软件修复过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将硬盘参数清零,重分区格式化,装系统再试,如不行可怀疑硬件故障(主板)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软件貌似叫WINSICKFIX,我遇到过网卡坏了也是这样的,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最后换了块独立网卡插上OK了。

网友(点评):
网卡是不会只能上QQ而不能上网的,只能是你的板载网卡的mac地址被网络限制了,你换了张网卡mac不同了当然就不被限制了。

网友:
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典型的DNS问题。当然如果实在搞不定,换换网卡试试。

网友:
软件没对。。网上有软件。。这种问题不只搞的有几次,,很多次了。。软件没对。。有一个像黄色感叹号的一个软件。。一定是对的。。你找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换张网卡试试哦!

网友:
中了病毒了,用了几个小时就出现那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我把路由,猫,网线全部都给换了不行,最后全盘格式好了,你做系统,你只要打开别的盘的文件又中了,只有全盘格式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DNS填错了,后来也上不了网能上Q Q.

网友: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首先看DNS是否有问题,过路由器不,用拔号链接试试,我以前遇到过是笔记本,朋友的电脑,在我这能上网,回他那只能聊QQ,不能打开网页,房东自己的什么都可以玩,就他的不能,真不解....你的电脑是台式的话,都是了不行的话换个地方另找一条网线接上试试看!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下IP与DN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典型的DNS问题。当然如果实在搞不定,换换网卡试试。也许是不错的 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重装个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DNS问题啊。不得再看是不是被路由限制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是跟别人家用陆游器串的,有一回,我家只能上QQ网页怎么也打不开,我就去主家看了看IP设置(应该是自动的)没想到,他们家把DNS给改了,后来我也把DNS改的跟他们家的一样后就没事了。不行你也看看吧!

网友:
明显不是你电脑的问题,因为你只是在上午这段时间才有这种情况,什么也不搞下午就又能上了是吧?如果是这样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第一有可能有人在路由器里对你动了手脚,第二可能是你们局域网里有电脑中了ARP类型的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  dns 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帖子发了一个小工具你可以试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3381-1-2.html
另外再给你发个小工具、
这个小工具我曾经用过比较好用
你拿起试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电信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 PING 一下 外网是否正常  是否有掉线的状况。如果有那就是能上QQ不能上网、

网友:
先放了主板电(注:不能用恢复原厂设置,一顶要放电)进系统将网卡值清零 再重新修复直,改上正确的DNS,和地址 试试。。。。。。

网友:
我感觉这是DNS服务器问题,如果电脑的DNS服务器设置没有问题,就留意一下路由器的DNS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两个软件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见到很多插块独立网卡解决的  ~楼至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 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就好啦

网友:
楼主说了到中午就能上,这不是电脑的事吧?是不是别人在路由里限止了你的MAC地址?你把MAC改下试度,呵呵

网友:
路由器重置

网友:
先看下局域网内其他电脑上网是否正常,如果其他电脑正常说明你的电脑网络部分有问题(网络设置或是网卡),如果其他的和你的情况一样,可能就是把这功能给屏蔽了。

网友:
哈哈,是不是路由器要重新设置下啊?

网友:
找台内网的电脑装个WEB服务,随便搞张测试网页看能不能访问。路由上做手脚的可能性最大,内网装网管软件的可能也不小。慢慢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用的是不是局域网啊,如果是的话考虑下是不是有人在用聚生网管之类的P2P工具在工具你或者限制你
最好能装个ARP防火墙试下,看看是不是有人在攻击你

网友:
呵,,,普遍DNS问题,如DNS对了还是上不了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网卡驱动,,REALTEK的PCIE类网卡有部份是有兼容问题,表现情况就是能接上网,本地能接通,内网正常,外网直接打IP地址能上,但是解析不了域名(打网址开不了)。更新网卡驱动就正了

网友:
路由复位下看看,要不然就重装系统

网友:
我们这里改DNS后就这样

网友:
ping 下DNS试试能不能通

网友:
你接的路由器!受限制了!去交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较常见是IP问题。

网友:
真心希望你先进PE里把没用的目录删除,再看看隐藏目录最好都删掉。重起WINDOWS,如果还不行,再重新安装,这样保险。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很多·好多客户都是能登QQ 不能打开网站··一般把IP改成固定IP 只要能PING 通 就不是路由器问题·DNS域名解析出错··或者在浏览器里 INTERNET选项里把 连接 局域网设置里面的 自动检测配置 打上钩··一般上面的方法就能解决此问题·LZ试下·

网友:
没猜错的话
你是在公司的局域网!
公司设置了访问外网的时间 只有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让你们 上网!其他时间只可以 和客户QQ谈业务

网友:
路由器里对你的网卡设置的上网时段,换张网卡或更改一下MAC或到路由器看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觉得是DNS
问题
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我是搞网络的。告诉你吧,这是运营商的问题,它们不让多台电脑上网!设置一下路由器里面的网络尖兵,应该会好的!

网友:
换个MAC地址看看吧,可能网内有MAC地址过滤了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网络的问题呀,你用的是什么网络的!

网友:
问题很简单,原因很复杂。建议很简单,操作很繁琐。

网友:
在局域网,其它的机子能上吗。只有用排出法慢慢查了,先看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如果其它的电脑能上你的不能那就是你电脑的问题,装系最好是重新分区。装了还不好就改一下你的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就是分别试一下10MBPS、100MBPS全双工和半双工分另试一下,还不行就换网卡了/。

网友:
要是系统没问题,要手动设一下DNS,就可以了,再不就换网卡

网友:
上面的朋友把原因说的很清楚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需要你回答下
是不是公司的所有电脑都是你这样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都这样,只有两个原因的,
1是公司路由的设置问题
2是网络运营商限制你们上网了

网友:
局域网ARP病毒,开启360ARP防火墙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是学生,这个问题太简单,首先应该用太电脑判断一下事路由还是电脑问题,断掉局域网的所有电脑,只剩一台试试能不能上网,要是路由问题,就或重设,要是电脑问题就搞电脑。   好有,有些是电信的交换机问题,是大家解决不了的

网友:
一般是dns设置或封路由问题
换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如果是单位内部规定最好遵守,要不。。。
如果不是,可装金山ARP防火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