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黑胶显卡到底怎么做,

楼主(2010-12-09):
740黑胶显卡到底怎么做,昨天接了你哥R61的机子,
显卡

网友:
接了一个R61的机子,一看是黑胶怎么办

网友:
拆的时候小心一点,容易掉点

网友:
主要是控制温度,别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灌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玩完啦,掉点?郁闷中...

网友:
经验很重要的。
掉点是运气最差的。通常掉点也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