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7000的机子,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到待机的问题在线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0-12-09):
谁修到过HP G7000的机子,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到待机的问题,北桥换了,南桥加焊了的
,还有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加焊了的!管理员帮忙分析一下!在线等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加焊不行,最好更换

网友:
我加焊了的,换个试试看!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网友:
这板子可以换个IO试一下。我以前修过

网友:
好的,先换个IO吧,简单些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啊,我把南北桥  IO   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都郁闷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BOI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把BIOS刷了的,结果还是一样1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上次我修一台休眠键出问题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都换了?  那就换主板吧

网友:
主板什么代号啊  搞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查散热,检查温控.

网友:
那就托一下时钟IC吧

网友:
你应该是先换南桥,怎么先换北桥了.

网友:
先把温控电路断开试一下吧,不行就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南北桥我都换了,时钟IC也加焊了,温控还没搞,搞得看看,

网友:
这是图纸,大家帮我研究研究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JBL81 LA-4031P_v10_1024--JBL81.pdf

网友:
你机器是英特尔的,南桥换了试试

网友:
换了,还一样!累啊

网友:
机器已退给客户,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