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加负载保护

楼主(2010-12-09):
有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外观没有什么明显的烧毁痕迹,只有一个330uF/200v鼓包,两个一起换新的。

通电测量7500B电压(电源插在主板):1(0.07v),2(4.8v),3(0.06v),4(4.4V),5(1.65v),6(3.7v),7(0),8(0),9(0),10(0),10(),11(2.4v),12(16v),13-14-15(5.1V);绿线(5.3v,不插主板时是3.8v),紫线(5.3V)。

主板启动时的电压:1(4.9v),2(4.8v),3(3.9v),4(0V),5(1.65v),6(3.6v),7(0),8(0),9(0),10(0),11(2.6v),12(36v),13-14-15(5.1V),16(1.8v)

短接绿线和黑线启动电源后,那个12脚变为32V了,风扇旋转,各输出电压正常。
单单接主板(不接外设)启动,那个12脚变为37V,AZ7500B几分钟后发热很厉害,7500B旁边一个47uF/50v的电容也有些热,不知是否AZ7500B烧了。
现在问题是:在接主板只装CPU,内存,硬盘(不装显卡)启动时,这时见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

IC在线阻值:请各位看下IC有问题否?
AZ7500B:1(3.7k),2(7.4k),3(10.9k),4(9.5k),5(10.5k),6(10k),7(0),8(1k),9(0),10(0),11(1k),12(3.5k),13(3.8k),14(3.8k),15(3.8k),16(6k)
AS339P:1(8k),2(6.9k),3(4k),4(10.5k),5(8.9k),6(10.5k),7(13k),8(10k),9(13k),10(10.5k),11(13k),12(0),13(2.5k),14(11k)

LM339待机电压:1(0),2(0),3(5.2v),4(1.3v),5(0),6(1.3v),7(),8(0.86v),9(0),10(1.3v),11(0),12(0),13(0),14(0);
LM339启动后电压:1(0),2(0),3(5.2v),4(1.3v),5(0.57v),6(0),7(红笔一碰就停机了),8(0.87v),9(3.7v),10(1.3v),11(0.55v),12(0),13(4.4v),14(3.8v)。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如何下手?我是初学的菜鸟。

网友:
待机时7500的11脚怎么会有2.4的电压,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啊
启动后8脚确没有电压,不明白。

网友:
查下8。11脚的电压和连接的三极管,启动有2。2V。还有50V2。2UF的电容和后级的12V2200UF全换了。

网友:
7500的11脚确实是2.4V,那个8脚启动后有电压但是很小很小的应该是0.0几伏吧,用0.25V档量才见指针摆动。

11脚和12脚之间有个电阻是在7500B集成块的底下,应该是贴片电阻吧,在线量是3.6k。因为电路板背面的7500B中间有两个引脚,一边是接11脚,另一边是接12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顺着8脚一直找上去啊,看一下连接8脚的C1815是否坏了,还有就是它的分压电阻是否坏了,如果没有事,可能是TL494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有问题,更换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上圈着的是两根跳线,直通的。

网友:
谢谢巴西 兄!

那个与8脚相连的C1815拆下来量,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中的一个鼓皮,你看了和它并联的电阻变值了没有?如果变值了,那么现在的两个大电容电压是不对称的,代负载自然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