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屏显示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12-09):
这台机子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随机的。

屏不显的时候外接显示器都正常,屏不显的时候屏上也没有影子。

拆机发现不显的时候高压板供电正常,但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

拆主板测量发现不显的时候,连lcd供电都没有,用其他高压板点亮背光是白屏。

这是显示相关电路图

网友:
不大会贴图,还有一部分

网友:
主板屏线插槽cn3的第2、4脚是lcd的供电,33、34、35是高压板供电,36是亮度,37是开关。

不亮的时候,2、4脚、36脚、37脚电压都没有。

lcm-3s-vdden、lcm-3s-bklten、INV-pwm-3都来自显卡芯片

网友:
因为搞显卡比较麻烦成本也高,我现在想法是取消一下控制电路,直接从系统供电取一个3.3v,给屏供电、高压板开关和背光调节。

具体就是去掉q1007、q1006、d6007,然后把cn3屏线插座的37、36短接,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请大家赐教。

网友:
显卡   桥 看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样不行的,

网友:
说不可行的朋友,有什么根据吗?

我判断还不一定跟显卡有关系或者不只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修好,这个机子亮不亮,跟屏也有关系,不差屏,这些电压都没有。

网友:
直接搞显卡得了 麻烦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BGA又便宜
该电路容易出更多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HP 的  板号CT8,
也是修了好久吖,显卡之类都换过,还是没有屏3。3V电压。就是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DISP_ON),老以为是显卡坏了,结果大吃一惊,       屏线上面的TXLCLKOUT+  段线。接上OK。最后换了新屏线。

网友:
这样不行,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没有。证明显卡没有工作或者不完全工作。时钟和数据线也没有正常工作,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