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alc880声卡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呀。。。

楼主(2010-12-09):
一块斯巴达克主板声卡没声音,,,芯片是alc880 。。。。因为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也百度了一下都没答案,,请问有谁代换过呀,,急急急‘、’‘、、;、;
声卡没声音

网友:
拿个650或是665的带换下,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原型号代换。 ALC882 可以试下,

网友:
你可以上网下这个声卡的datasheet看看它的引脚定义,再下几个声卡的datasheet,比较看看,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
88X之类 的应该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