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显存定位,看看这个错误什么引起的,找到原因

楼主(2010-12-09):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1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26396171
Write   Error Count: 70460006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个错误时由于测试软件版本低的关系引起的,换了mats8就没有这样的错误提示了

网友(点评):
你的结果很不正常 软件@环境问题?

网友:
这都没有侦测出问题啊
你再侦测次看看

网友:
楼上的都看不清楚?其实有出错的,是软件版本不对或不是DOS下测得,所以结果有问题,在纯DOS下重新用mats8测一次试试

网友:
这个卡 花的厉害,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1
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1
这个是是gpu引起的还是 显存引起的啊,希望高手能解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显卡是个花屏卡,所以要测试,我用的测试环境 测试8500 和9500 都是用的一个测试环境,要不我明天换个两外的测试软件版本看下测试结果又什么不同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拆下C通道的显存测量一下控制线。

网友:
你是不是在纯DOS下测试的吗???

网友:
呵呵,上次我也搞过一片整个通道报错的。加焊GPU好了。

网友:
加焊GPU就应该好了,有些问题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