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或者T43

楼主(2010-12-09):
有时候出现报风扇错误的故障,但是重新启动几次又可以了,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当把风扇换了,,,

网友:
风扇旋转正常啊,但大部分时间不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风扇脏了   影响转速    而报错把

网友: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风扇我清洗过了啊

网友:
1、标题不清,
2、以前也试过一台T20的,也是有时报风扇错误,后来我加焊过电源IC和温控IC,但不记得是加焊哪个之后就好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风扇在凉的情况下会报错,开几次,热起来就不报了,换风扇就行

网友:
风扇里面有个侦测转速的小芯片不稳定。或是你的风扇转速本来就跟不上。

网友:
换风扇里面的 IC 呀,我们换了很多了

网友:
把风扇重新做润滑、清楚干净,一搬都能解决,有的需要更换不能修的

网友:
风扇检测线路看看是不是有虚焊啊  不行的话就改下风扇温控电路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风扇也报,换了检测的哪个脚接的三极管还是一个样子,后来把风扇改成长转打黄线哪个脚的波行发现波行是好的,风扇是好的,哪个三极管也是好的,坏的最有可能的就是KBC了,,打阻值也有也不是KBC了。。

网友:
我用波波打一下黄线接哪个三极管的波行啊,要是有方波可能就不是风扇和前面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发现好多报风扇报错的,也是稍微处理了一下,但是保不住,所以还是建议换掉风扇,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