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终于修好了,发给大家共享

楼主(2010-12-09):
接到此板,假负载上电马上断电,难道短路,12PIN不插,还是上电既短,强行触发,测各种电压都低,断电测3.3VSB很正常,复位IDE无,CPU0.5v,PCI A15 1.23v,vCC1.5V 为0.64,1.2VTT 为0.74,PG 0.45V,内存1PIN 为0V,51PIN 为0V,按照上电时序先修内存供电,内存ICisl6520ACB,测得5PIN VCC正常,上官Q288的G极为0v,下管Q289的G机也为0v,抱着试一试用RT9202代替结果跑马正常,到此修好此板。附图:

网友:
缺少桥供电 就会 开机掉电的

网友:
一般那2个电容爆了的话。。IC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啊,今天也修到一主板内存无电压,最后换了14脚好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 上电的马上断电 那这些电压是怎么测出来的呀?
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isl6520跟9202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isl6520跟9202是可以代用

网友:
6520易坏。RT9202可以带用。。